小修技嘉GA-945PL-S3

楼主(2014-06-28):
小修技嘉主板.与大家分享经验
板号: 技嘉GA-945PL-S3
故障状况: 接电源直接启动.不跑码.POWER是正常的
故障分析: 直接从绿线下手
处理过程:直接看图

从小小白到见习维客.爬了几天的帖子.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有一股想要修板的冲动.於是就把脚边一片之前不知咋处理的板子拿出来.小试一下身手.不试还好.一试吓一跳.差点儿跌倒.怎会如此容易(本来故障就简单).以前只能猜测.现今不再迷茫.未免继续膨胀.就此打住.免得客倌们看笑话了.简单维修.与大伙分享.最后祝大家都生意兴隆.赚进五湖四海

网友A:
看的出来楼主的焊功了得,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看的出来楼主的焊功了得,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来楼主的焊功了得,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感谢回文.我都好担心太简单.没人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的出来楼主的焊功了得,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感谢回文.我都好担心太简单.没人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文.我都好担心太简单.没人回

简单不一定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的焊功了得,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2015-11-07):
明显可以看出是IO 芯片107脚对地阻值短路拉低了电源绿线电压,造成主板自动上电,这里IO  107脚到ATX接口绿线电压测试点中间应该没有连接元器件。

网友D:
这里0.8V相当于低电平状态,IO 本身107脚外围应该有连接上拉电阻到5VSB电压测试点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明显可以看出是IO 芯片107脚对地阻值短路拉低了电源绿线电压,造成主板自动上电,这里IO  107脚到ATX接 ...

前辈你好.这帖貌似我第一次发帖.现在看起来.技术面太低了.呵呵

网友:
从图中可以看出开机针正极推测为连接IO 芯片本身106脚,ATX 绿线电压被自动拉低的同时,这里102脚对应接受南桥发送的高电平SUSB信号工作将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这帖貌似我第一次发帖.现在看起来.技术面太低了.呵呵

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但也需要清晰的维修思路,这里的故障可以理解成IO 106脚一直处于低电平接地状态,其外围相连电阻上拉工作不成立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0.8V相当于低电平状态,IO 本身107脚外围应该有连接上拉电阻到5VSB电压测试点工作。

若低电位是由IO所拉低.上拉电阻就很容易被误判.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低电位是由IO所拉低.上拉电阻就很容易被误判.是吗

是的,若低电位是由IO所拉低的话, 其测量上拉电阻一端对地阻值也会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若低电位是由IO所拉低的话, 其测量上拉电阻一端对地阻值也会偏低。

多谢前辈指教.前辈.你的能力.很令我仰慕.一点不假

网友E:
绿线是连接到IO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线是连接到IO的吗?

是的,这里你也可以直接理解成IO 107脚出现对地 漏电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绿线是连接到IO的吗?

绿线受控於IO的PSON

网友:
技嘉主板 的io不好找必须是技嘉的

网友F:
典型的IO故障引起的自动开机!应该也关不了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IO故障引起的自动开机!应该也关不了机吧!

PSON信号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无法上升到高电平时候,主板是无法关机的。

网友:
修修修修修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绿线受控於IO的PSON

在问一句PSON是代表什么意思?绿线待机电压?

网友D:
pson就是io芯片对应引脚发出控制拉低电源绿线电压的工作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期间。

会员 912911 + 3 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问一句PSON是代表什么意思?绿线待机电压?

请看前一页第二张图107脚就是IO的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on就是io芯片对应引脚发出控制拉低电源绿线电压的工作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期间。

前辈好样的.总是不厌其烦的为新人解说.讚一个

网友D:
给我评论下分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评论下分数呀

哎~您瞧.这都给忘了.哈哈

网友D:
热熔胶枪有需要购买吗?

网友:
好帖,以后见此现象可以直接从绿线5V下手了。。

网友G:
楼主的那个表很有意思,多少钱买的,真想买个用用,看起来就很返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线是连接到IO的吗?

IO拉低绿线,默认是5v拉低后应该是0.*v,建议报名迅维的基础班学习一下,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网友H:
楼主焊工不错, 佩服

网友:
楼主焊工应该可以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里绿线电压直接被拉低的同时,推测不会影响开关针电压产生正常高低高电平之间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枪有需要购买吗?

热熔胶枪??前辈.这是啥意思.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那个表很有意思,多少钱买的,真想买个用用,看起来就很返古!

最后我还是感觉数字型比较好用.忘了这个古董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焊工不错, 佩服

你要是多练习几次.肯定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