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28):
映泰TA880G HD 开机掉电 跑马正常 客户说之前也是使用当中偶尔会掉电 但是不频繁 就没管 现在开机就掉电 我拆机裸板上诊断卡测量了一下 跑马跑到2R就掉电 一般都是2R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 不上内存也掉 强制短接电源 还能正常跑马 但是到2R也掉 不上CPU也掉 唯一不掉就是把4PIN拔了不掉 供电芯片加焊过 有没有知道的给个思路 说下 谢谢了

网友:
你把4PIN拔掉不掉,明显就是CPU供电短路,查CPU供电部分,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把4PIN拔掉不掉,明显就是CPU供电短路,查CPU供电部分,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A:
不是吧!强行上电都能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强行上电都能跑码??

你的主板 那么另类啊   这都能跑马  那就完全不需要时序控制了!!

网友:
CPU供电中的滤波电容检查下

网友:
开机不稳定,修不好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故障没有办法修呀

网友:
供电部分短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2014-07-29):
CPU供电短路,查CPU供电部分,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是我会去查PWM反馈脚电压!线路!电阻 和电容!!怀疑过压保护!!在不行干PWM芯片和刷BIOS

网友:
如果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