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宏基M9WRD5 无信号 接VGA黑屏

楼主(2014-06-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宏基M9WRD5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接上VGA输入信号,,黑屏不显示,求解是驱动板那个位置坏了,
黑屏

网友:
先刷程序,不行再看驱动电路。

网友:
程序坏了吧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来自: 吉林四平
先检查驱动板VGA接口处有几个稳压二极管。没短路的话就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