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3v,5v短路怎么用烧鸡法找到哪儿短路了

楼主(2014-06-28):
今天一lenovoz470笔记本,不开机,测3v,5v短路,可调电源直接调到5v ,正极接到5v电感,负极接地烧,可是为什么 调电流大小,电流表不动了,跪求哪出问题了

网友:
打阻值短到多少,前级短还是后极短

网友:
就是呀。。打阻值是多少啊。。。还有你接好了5伏电压还要调电流是啥意思呢??

网友:
断开电感没, 还有,烧鸡是先调低电压和电流,在往上调电压烧的,没见过限压在调电流的。。。难道新的派流。。。

网友:
对了3V的你怎么烧?还是只是5V短?

网友:
“可是为什么 调电流大小,电流表不动了。”短路了都是大电流,你还能调得了,一般都是从低电压小电流开始烧呀。你这样烧容易烧出其它问题来呀。

网友:
电流表不动了  说明  短路不为0 了   微短路了

网友A:
3v,5v对地都是0欧,断开电感,是后级短路了,怎么个烧法啊,求指较

网友:
是不是电容没放完电?电容没放完电,大组织会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对地都是0欧,断开电感,是后级短路了,怎么个烧法啊,求指较

3V电感就用3V电压烧鸡      5V就用5V烧     用手摸周围原件     发烫的原件表示坏的    烧鸡需小心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断开电感啊,不然不得行吗

网友:
电压恒定,阻值恒定,电流也就恒定啊!外加5V电压电流表读数是多少?若在0.5A以下多通会儿电慢慢等高温件出现,烧机法并不是招招都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