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N4050南桥周边高清图

楼主(2014-06-28):
上家做了手脚,南桥(PCH)周边的小电阻电容被拆和被换,谁手上有此板,发南桥正面周边的几个高清图上来,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需要   呀

网友A:
这些东西就不用大神太费心思了,1%的精度要求你是买不到的.上家已把价报上去了你也把价把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就不用大神太费心思了,1%的精度要求你是买不到的.上家已把价报上去了你也把价把上去.

按照电路图发现此板有的小电阻被拆掉了,有的小电容被换成的了小电阻。现在偶尔能亮机进系统,即使进了系统也卡得要死,声音,网络用不了。上家真是个大神,这故障做得绝啊!!!!怪不得顾客送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收太贵,太贵不修了”

网友:
不要沉了啊,就没有人有这块板吗?

网友C:
你叫客户找回上家吧。上家的意思是不让下家修了。

网友:
这个没有 ,帮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路图发现此板有的小电阻被拆掉了,有的小电容被换成的了小电阻。现在偶尔能亮机进系统,即使进了系 ...

上家也算用心良苦,忙活了那么久,“码砖”的工夫钱都没收到,估计你现在应大胆报维修价,实际上只有换板。而不是去哇啦哇拉地去戳穿上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叫客户找回上家吧。上家的意思是不让下家修了。

上家还可以叫客去找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算用心良苦,忙活了那么久,“码砖”的工夫钱都没收到,估计你现在应大胆报维修价,实际上只有换板。而 ...

有一句俗话:内行遭了不开腔,外行遭了四处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