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接四接一闪而过,接任意三灯又正常

楼主(2014-06-28):
碰到三星,还有一杂牌显示器,屏上四个灯管一起接上去,马上一闪而过,保护了。一个个灯测试,又是正常,任接屏上三个灯又显示正常,是哪有问题,灯管,还是高压部份,要怎样判断。要怎样解决下,谢谢

网友:
测时间久点

网友:
会不会电压带不动

网友:
外接四个外接灯管,又正常,接屏上任意三灯管,再外接一个外管,也是四个灯管,也是正常,就是屏上四灯一起接,就保护了

网友:
屏上面两灯,任接一跟没事,两根一起接,马上就保护了。是这两灯中的一根有问题,还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的自己回复这么多有什么用?看楼主的意思是由一路有问题好好查一下。

网友:
换个双灯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都是改高压板的。。

网友:
用原高压板点外接灯管,如果正常。灯管漏电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用 恒流源点灯管看 四根灯管的电流一样不

网友:
如果外接灯管可以正常点亮,说明问题还在灯管上,仔细测量一下电流,偏差过大高压板会保护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灯管吧,是两个灯管通过金属外壳漏电,换上就好。

网友:
去保护先   再慢慢看

网友:
灯管漏电?楼主不妨按上面几位大神们的这个判断,试一下。

网友:
先找两个富裕的灯管,代换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先排除一下

网友:
我都是测灯管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