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1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4-06-28):
老手末喷,可以略过,这个故障很简单,新手的话可以看看
接到一台dell n5010 intel I5 CPU笔记本,客户拿来时说是点不亮,我接过机器插上可调,待机0.01,按下开关,电流到0.08不动,按下开关变为0.01,伟创代工的,按理说没出完电压应该掉电呀,这里是没掉。跟客户说你这个是主板问题,主板没电,打了个单,叫他静候佳音。因为都触发了,主要是缺电压,那就先查SLP_S4#SLP_S3#,都有3.3V,因为这里的SLP_S4#SLP_S3#除了到EC外还去开启和转换一些电压,这里就先查SLP_S4#,它还去开启1.5V的内存电压,就查内存上有1.5V0.7V左右的电压,所以到这里就没查SLP_S3#的那些转换电压,而是直接去量15V出来了没有,结果一时,15V没有,只有4V左右,然后一会儿后就变为0V,用手摸了下35V芯片有点发热,而且一摸到35V芯片,待机就没了,原来是35V芯片有些虚焊了,加焊了下,出了14V左右的电压,触发到0.3掉电,没上CPU和内存,上了后,点亮正常进系统,测试了一天后没问题,第二天就打电话叫客户来拿 机了。

1个星期后,客户又拿机器过来了,故障现像还是像上次一样,触发电流到0.08,留下机器后,拆开机,还是没15V,加焊了下芯片还是没有,就先订了个芯片是标有CK=CL查了下,是RT8205BGQW,和图纸上标的一样,然后,就来查15V的电路,先排除了后级有无问题后,就来查升压电路

查了下15V无,5V_PWR 51125 VCLK有 ,PD4602 3脚只有4V左右,2脚有4V左右,PD46013脚和2脚都为0,测了下PD460212脚无穷大,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3脚有9V了,可是2脚还是4V左右,15V还是0,看了下,可能是PC4608不良,换了个电容后,15V出来了,触发了下,电流到0.3后掉电,装上内存CPU上电亮机了,不过在待机的时候,只要一摸35V芯片,还是会掉电,等过了两天芯片到了后,换上,有待机,无15V,量了下芯片18脚,无穷大,以为是没焊好,重焊了一次,还是一样,取下新芯片,换上旧芯片,18脚有450多欧的阻值,以为是芯片坏了,又订了两个,是CK=BD的,焊上去后,打了下18脚还是无穷大,加焊了下,还是一样,这时候,应该是这个芯片和那个不点不同,这个芯片的18脚是空脚,只有改下线路了,以前看唐工改过一次,我看了下电路和板上的位置,量了下5V下管PU4605G电压是4.7V左右,从5V下管PU4605G极飞线到PC46011脚,飞好后,接通电源,出了14V左右的电压,然后用手摸了下芯片,不掉电了,也不发热,此机到此修复。能用多久我也不清楚,以后的事谁说的清楚呢。发贴不易,虽然称不上什么难度,觉得可以就加点分吧。
上传的附件是PDF文档

DELL N5010-INTEL-.zip

网友:
这个应该是  缺电压造成吧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让我受益匪浅啊

着实有点看不懂,什么时候才能独立啊

网友:
修电压还是比较简单,跑马不显的那种,难啊

网友:
不跑码的却实难修些,那些电流上去就掉下来再掉到待机,这种却实不太好修啊,供电的没有就查,不行就改一般都修得好

没下载分了,哎,没钱啊,谁给点吧

网友A:
低端管G极电是不是拉错了啊,PC4602的1脚吧!

网友B:
就不能找个匹配的芯片换上吗?

网友:
思路分析还不彻

网友:
分析的不错,收益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
理论很重要。学习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找个匹配的芯片换上吗?

不知道和哪个芯片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管G极电是不是拉错了啊,PC4602的1脚吧!

那三个电容的1脚都可以

网友:
虽然是缺电压的,但是楼主的分析还是让我受益匪浅。楼主厉害。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升压电路的那个图现在才看到传错了,在这里重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