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颗粒能不能拿掉几颗?

楼主(2014-06-28):
一个杂牌GT630,八颗显存,已测知其中一颗损坏,能不能拿掉一颗或拿掉四颗来用???
显存颗粒为2GK12 D9PRS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拿的吧···

网友:
能不能试试便知道,很简单的,

网友:
好象可以的。看过类似的贴子,有人干过。搜搜论谈。

网友:
拿掉以后要改BIOS将它屏蔽掉

网友:
应该可以!!内存就可以那么干!显卡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恐怕不行哦!学习中!

网友(2014-07-28):
这就是bios的精华,我查了好久没发现450及以上的屏蔽方法,告诉你的是肯定可以有,
哪个大师会的我也想请教请教,bios中显存的定义的结构。
不过8个2g颗粒的应该是真实2g的卡啊.

网友:
应该可以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的 但是电阻设置要改变 不然会花屏的``````比较麻烦 不能完全拿掉的

网友:
单独取下一颗估计比较困难呢,一个区肯定是没问题,电阻设置了,加载引导时不会出错吗?

网友:
拿掉之后,BIOS不做屏蔽,估计会产生花屏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

1325503305 -2 淡定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如果不更改的话哪里可以啊,BIOS还是会认到显存的,会花屏很严重的。

网友:
拿掉改电阻,BIOS屏蔽,或许还有许多小问题,买个换下去吧,不要考虑价值,维修吧东西修好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