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把芯片翘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4-06-28):
  经常看到一些师傅们发表的帖子。 比如一太机器PG信号,被拉低了。逐个逐个把芯片的PG脚翘起来。我上次自己操作了一下,弄不好,想在这问问师傅们,具体的操作方法。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方法  用枪吹 吧脚吹化下来 在用尖头的镊子 轻轻的挑起来

网友:
加焊下 ,加点焊锡热了 。镊子一翘就OK

网友:
风枪吹,镊子撬。撬的时候用力适度。这是对引脚密集的IC,若是比较宽疏的引脚可用烙铁加漆包线,漆包线穿过引脚等锡化了轻轻一拽。

网友:
我用镊子弄不好  容易伤到旁边引脚   我用的手术刀挑

网友:
用手术刀.再用疯抢弄

网友:
这个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