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06-28):
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种问题,上电0.4A左右,直接量无CPU电压,在测量其他电压都有,只有一个1.8V的PCH供电电压只有0.3V,这个应该是桥没有发出信号给CPU导致无CPU电压的吗???测量PU502供电脚+5V正常,EN3.3V 正常,断开输出脚上的电感再测有+5V 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看看是不是502坏了,手上没有,怕订过来了不是,浪费时间,上个图

网友(点评):
断开有,那是不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A:
所谓“秒杀”,是指将电路原理吃了透了,再掌握几个有效的检测方法,自然是就是高效率的检修了。
此板可以与我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秒杀”,是指将电路原理吃了透了,再掌握几个有效的检测方法,自然是就是高效率的检修了。
此板可以 ...

,三天搞不好就要拿走了

网友:
反馈你看了么?   不确定就查查 确定一下啊··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块G470,之前是屏坏,换了一块OK了,同行的机器,换好屏后让我帮他卖,结果要卖的时候,开机1.2A不显示了,有时0.4不过,CPU集显供电没电压,以前也碰到过 换HM65就好了 ,这块也换了HM65,结果郁闷了,故障依旧! 当然CPU也换过了。 好在这板不急 ,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