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 刚入手不能测试MOS管,请教

楼主(2014-06-28):
原来是VC890D 测MOS管,打到蜂鸣档,黑G,红接D,有数字500左右,现在这个没反应, ,什么问题,问X宝卖家说,就这样的,有没有买过的,真这样吗?

网友A:
也不说你买的表怎么样,“打到蜂鸣档,黑G,红接D,有数字500左右“——这是哪个星球产的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你买的表怎么样,“打到蜂鸣档,黑G,红接D,有数字500左右“——这是哪个星球产的MOS管?
VC890D用以下这个方法,有数字的,VC890C+没有显示数字
万用表打到量二极管档。
1.是NPN管的红笔接B极,黑笔分别接C极和E极,它们的阻在600左右,相差也是在几十之间,太大就坏管。再反过测阻值是很多大(接近无穷大),反之是坏管。
2. 是PNP管的黑笔接B极,红笔分别接C极和E极,它们的阻在600左右,相差也是在几十之间,太大就坏管。再反过测阻值是很多大(接近无穷大),反之是坏

网友:
我去,C极和E极,打成G和D了,我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890D用以下这个方法,有数字的,VC890C+没有显示数字
万用表打到量二极管档。
1.是NPN管的红笔接B极, ...

你在一楼说的是MOS管。三楼说的方法正确,VC890C+在二极管档两表笔相碰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一楼说的是MOS管。三楼说的方法正确,VC890C+在二极管档两表笔相碰显示什么?

出现
000.0,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我也不太会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