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N440G联想笔记本!

楼主(2014-06-28):
昨日一客户送修联想N440G 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不加电,由于木有可调电源,大概估计是保护隔离,或者是系统单元,报价200后  , 拆开测公共点,正常,系统单元5V 与3.3V  0, 5V 3.3 线性电压有,REF有2V,3.3 5V 开启电压为0 , 由于木有示波测试不到波形,测系统单元后级 无短路现象,测IO供电正常,开关跳变正常,
由于尼玛没有图纸,只好慢慢来, 首先修待机, 要想有待机必须要有开启电压,也就是系统单元芯片的EN1N2 2个脚必须有5V电压 才能开启待机3.3 5V    。尼玛没图纸就是不好弄,补焊IO无效,断开后级 无效,抽根烟思考下,会不会尼玛EN1 EN2开启信号是南桥 而不是IO   尼玛果断查,南桥的供电,正常,晶振有压差, 到这部 我相信很多同行会换IO 或者南桥, 我木有,我直接补焊南桥,冷却后,待机3.3 5V都正常,按下开机键熟悉的LENOVO出现了。  尼玛南桥虚汗也会照成待机3.3 5V没有。

以后各位修待机电压的时候注意开启信号,有可能不是IO发出,有可能是南桥发出的。

新手帖 勿喷!!!!
老鸟可以飘过。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啦

网友:
无可调电源,也没有图纸,你都OK,技术含量不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