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K-E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6-28):
最近患了世界杯综合征,修板修到一塌糊涂,昨天下午接的两块板,一块技嘉,技嘉的不跑码,早上一看焊盘都松动,飞3根线好了,一块华硕找了半天点位也没找到,之后浪哥传了过来,另外飞哥和凌越在晚些时候都传了给我,万分感谢,有问题我都是找他们,他们有问题我都是乱说的,记得飞哥对我的评价就是:好色和”我对你太失望了“。查了一下实在烦躁,丢到一边。昨天晚上很郁闷,师傅说好好休息整理一下思路,于是,晚上好好的做了一下功课........
一大早上班先论坛签个到,在看看昨天动过的BIOS:

找个笑话看看,安慰下自己,看完开工:

主板型号:P5K-E REV:1.02

主板故障:有复位不跑码,几十秒掉电(不是CPU烫保护,准备了两个U)

先摸摸:摸到IDE管理芯片很烫(跑线到IDE,后查点位为IDE管理芯片吧),拆掉:

再次开机无果故障一样,昨天晚上做的思路笔记:

待机3VSB 1.8VSB 1.2VSB:找到点位测试点:

实测1.8VS正常:

1.2VSB也正常:

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实测数据:1.8V正常

此板为ICH9南桥,找一个参考图:

桥供电1:

实测1.5V正常:

桥供电2:

实测:1.05正常

北桥核心供电:

实测:1.25正常

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实测:1.2V正常

cpu供电:

PCI-E:时钟1

PCI-E:时钟2

复位开关排针:

PCI-E复位脚:

CPURST#:

实测CPURST#:

接着来:VRMPWRGD(3.3正常,图片丢失...)

PWROK:

实测PWROK:

CPUPWRGD:

实测:CPUPWRGD

(终于故障找到了:目前这是第二例,很少见问题出现在这)

其他测试点都是空装,焊点光滑,上灯座:

焊点二极体值也正常,上BGA吧:

上完一样,我在昨天晚上,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杀掉这块板的。1:现在要么重值,没钢网没毅力了,2:换新桥,顺便跑一下线,要发货。我胆子很大的:想了一下CPURST#是时序的最后一步,CPUPWRGD是倒数第二步,时序上基本算是同步,信号都是来自于桥,且电压一致。苍老师能从良,我再也从不了良啊。。决定干一票,不成功就成仁:把CPURST#借给CPUPWRGD耍耍:

第N次上电:

维修结论猜想:南桥不良或者轻微断线(没找到),引起不跑码,CPU无法工作掉电。如果还没找到故障思路:接着查查所有时钟了:

还有内存的条件:1

内存条件:2

IO发出去的所有复位:

然后就是总线,再围着笔记来,再不行就用偷学不懂拒绝的量北桥电感,镊子夹电容精密电阻等大招,再不行值.换南桥这些点位截图都是昨天晚上截好的。最后我在想今晚看不看巴西啊.....第二天我会再次听到:”我对你太失望了“,纠结中... 附上点位链接,但是记得下点位加点分啊:点位链接在此:楼主凌越维修,以及BIOS和一个华硕P5的电路参考,值得研究下:看完贴给新手加分。。。。

感觉又一点点不值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 PG 是南桥发的   CPU RST 是北桥发的吧   台机 懂的少

是一样的呀

大志兄啊  你说的没错  我是借CPURST#用于CPUPWRGD  人走分留  *脏话*

网友C:
楼主不但维修技术好,人缘也不错呀。可惜今天没有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吗  这牵扯到  时序    CPU PG   比  CPURST  先出来~!~

烧机3小时正常

网友(点评):
很聪明啊。。这都给你想到。。

网友D:
CPU工作的条件是VCORE、2个时钟、CPURST#、CPUPWRGD,缺一不可,楼主修得真仔细,CPUPWRGD我一般都不量的

网友:
好帖啊!
你到底修好了吗

网友E:
有毅力,有胆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毅力,有胆识,佩服

死老鼠被瞎猫抓住了

网友B:
CPU PG 是南桥发的   CPU RST 是北桥发的吧   台机 懂的少

是一样的呀

网友F:
你小子,有两个宝贝呀,终于看见禽兽你的大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小子,有两个宝贝呀,终于看见禽兽你的大腿了,

哪来的宝贝  想看我脸啊 不给  下次看看P股给你

网友G:
呵呵,刚刚开店啊,就看见你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刚刚开店啊,就看见你帖子了。

来的早不如加分加的巧

网友:
楼主发的维修帖子很详细啊

网友H:
真的感觉好多测试点要好好查查才能找到原因啊。不能很盲目判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志兄啊  你说的没错  我是借CPURST#用于CPUPWRGD  人走分留  *脏话*

行吗  这牵扯到  时序    CPU PG   比  CPURST  先出来~!~

网友:
真想去迅维学学

网友:
有时间有金钱就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但维修技术好,人缘也不错呀。可惜今天没有分了。

人缘不错那就今天加分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的感觉好多测试点要好好查查才能找到原因啊。不能很盲目判断啊。

应该是仔细,多测量,少动手

网友:
大志  这么早就惯论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缘不错那就今天加分呗哦

还是加不了啊,版主你看看还是0分,我才刚上线。

网友:
明天给你加分  好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工作的条件是VCORE、2个时钟、CPURST#、CPUPWRGD,缺一不可,楼主修得真仔细,CPUPWRGD我一般都不量的

我有问题问你偶像:我给你留言留不上,发消息也发不了,问题就是为啥我CPURST#飞CPUPERGD可以行得通,我猜想的在帖子里,不知道对不对,我还问过其他人,有的说INTEL的时序没AMD的严谨,我理论很差,不明白,板子很稳定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   !!!!

网友:
真牛,这水平真佩服。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I:
语言诙音,侃调,文字功底深厚,更重要的是技术进入了一流的角色。可喜可贺!

网友J:
呵呵,你那笑话真好笑

网友K:
原来,你是乱说的,我那个V星的板子搞定了,但是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来,你是乱说的,我那个V星的板子搞定了,但是不值

不是乱说啊  浪哥  只是大致方向 大致方向你也知道啊  所以就是乱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你那笑话真好笑

一点一点搞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语言诙音,侃调,文字功底深厚,更重要的是技术进入了一流的角色。可喜可贺!

杨兄 你做什么去了最近  组团偷人了吗?

网友:
cpu座子容易虚汗

网友:
语言组织不是很流畅,貌似略懂略懂

网友L:
楼主技术不错,能否请教楼主,P5G41 没哟u的复位怎么修

网友:
技术这么好,去看巴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杨兄 你做什么去了最近  组团偷人了吗?

最近忙着带孩子呀,孩子生病了老婆不好带!哪有时间去偷人呀!如有时间还来论坛里逛逛呢

网友:
楼主真是下了狠心了,学习了

网友M:
虽然是世界杯期间,但是修板可不能走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虽然是世界杯期间,但是修板可不能走神啊,

会情不自禁

网友:
不错。。维修的就是需要这么大胆的去创新啊。。。

网友N:
应该 摸着 有一点温度的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O:
版主你的诊断卡那里买的,我看有那个FRAME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不是闪一下过就正常读取了BIOS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版主你的诊断卡那里买的,我看有那个FRAME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不是闪一下过就正常读取了BIOS资料呢

恩 基本说明读取了一圈 我的是昆明发的  我现在已经换了  那个被我收藏以后自己用

网友P:
不错啊  楼主台猛了吧  还一步一照相啊

网友Q:
不跑码的主板好难修啊,楼主技术不错啊!!!幸好有点位图图纸可以查的修啊……

网友R:
那些点位都是那里搞的,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杨兄 你做什么去了最近  组团偷人了吗?

买一包棒棒糖给小孩吃就可以了  晚上在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不错,能否请教楼主,P5G41 没哟u的复位怎么修

其他的复位有没有,有查下北桥的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 摸着 有一点温度的

没有温度,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错啊  楼主台猛了吧  还一步一照相啊

忙中可以偷闲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跑码的主板好难修啊,楼主技术不错啊!!!幸好有点位图图纸可以查的修啊……

是的  不然有些信号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些点位都是那里搞的,不解。。。

论坛图纸区求助来的

网友:
如果是上假复载可以测到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S:
楼主很有想法,修好了说明电路对这俩信号的时序没有硬性要求

网友:
这死板其实难修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很有想法,修好了说明电路对这俩信号的时序没有硬性要求

是的,不难肯定不跑吗

网友:
CPUPWRGD还可以在哪些地方可以测的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PG 是南桥发的   CPU RST 是北桥发的吧   台机 懂的少

是一样的呀

它说的是借CPUPG电压给CPU复位电压,既然复位都已经有电压了那就代表PG应该是有了的,应为只有PG有了才会有复位,现在有了复位而没有PG应该是发出来了的只是断线没有到,所以借个电压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