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电流0.02-0.03问题加不起电(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4-06-28):
今天接了一个 A460P 神州本本     加电到0.02  不动  ,拆机   按下开关有3 5V  过5秒左右掉了     本人也是一个新手     就来本网站搜下 看有木有案例      看到有遇到的但是没解决           于是我先刷了个BIOS(习惯),无果后      加焊了EC    还是   一样      然后对EC 加热 还是无果       随后查EC 的温控信号  手一抖 按了下EC   电流唰唰上去了    每次按住都能上去      再加焊还是一样    最后在EC 的背面  的焊点用镊子刮刮  每次都能亮机       (不是过孔   小圆点 能上锡的那种)
给大家做个参考
感谢迅维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   小弟看着案例也修好不少机器     虽没技术含量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修到过两台问题差不多啊

网友:
楼主发个图吗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出来的机器稳定吗?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在去解决,这样出去的机器才放心。维修人最重要的是要仔细,和实在。

网友:
楼主是运气啊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怀疑温控可以拆了温控芯片在上电试试,你说的上电0.02是开机时还是待机

网友:
说的不清楚,看的也不懂

网友:
待机0.01   加电到0.02    背面轻微发黑       发帖的目的  是让大家遇到相同故障的  快速解决问题
拿到毛毛      我们不是研究开发的    大部分人得技术  还是停留带通病上   毕竟真正维修很厉害的还是少

网友:
楼主弄了半天没人懂。。

网友:
完全没表达清楚意思啊  结果是好了没有,有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老实说  如果什么牌子的笔记本都修的话,没有真正的高手。真正的高手都是厂家的售后,专门一个或者2个代工厂的板,因为那样的话  可以有时间研究出问题的真正原因和各通病。

网友:
这样的故障很难找呀。

网友:
新手先来学习,谢了。

网友:
EC 到南桥开启信号

网友:
问题是氧化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通病呵呵

网友:
我也修到过,呵呵,

网友:
楼主有这种机器的图纸吗  ?上传看看    这图纸找不着   麻烦了。

网友:
按 时序 修啊

网友:
怎么不发个图纸看看

网友(2014-07-31):
通病 解决没啊  楼主EC背面那么多点 那一个点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可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样都能修出来呀

网友(2015-06-18):
不能看运气修机器  而且这个说的不对  维修不能靠3板斧

网友:
有咩有图纸,看看那是什么信号!

网友:
没有图,无语啊,上个图多好啊。能具体说明就好了。完全没法分析

网友:
手上有台,不上电,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太简洁了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EC背面的焊点刮刮就好了?神奇。

网友:
上次修到过,但是后来放弃了,早知道就好了,看来下次得注意这点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   我修了好久才修好的

网友:
真的不是很懂楼主要表达的

网友:
这种机器这问题多,我修好了几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跟楼主故障一样 明天过去试试!

网友:
没找出真正原因,迟早客户回过头返修的。得过且过收钱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