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的笔记本屏幕能修吗

楼主(2014-06-28):
花屏的笔记本屏幕能修吗。笔记本本来是会花屏的更换一个屏幕后正常使用。所以确定是屏幕的问题想问下各位大神们。花屏的屏幕可以修吗。或者是怎么修~~求指导

网友:
有些可以修,有些修不了

网友:
更换主控芯片,试一下

网友:
只要不是屏故障,应该都可以修

网友:
具体看什么情况,有些没用修的价值的

网友:
主芯片加焊试试吧

楼主:
怎么样测试才知道是不是屏的故障呢~主芯片是哪个 求指导 就是一开机正常用没几分钟就自动开始屏幕变花了~ 换个屏幕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主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主芯片重新烧录一下试,!!

网友:
一般更换主芯片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

网友:
没用几分钟花屏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你更换屏的时候是不是连屏线一起更换的?如果屏线一起更换的,可以考虑是不是屏线问题,或者更换屏上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
试试吧应该可以修好吧

网友:
专业维修哪里会的,或是翻新后再次利用

网友:
自已练手的话可以试试,否则意义不太大

网友:
现在好多东西都没价值修了,

网友:
可以去用风枪去吹显示芯片,因为我上次修过一台这样的问题修好了

网友A:
本来有专业的修屏设备的,但是其实没有那个必要修,就叫客户换好了,不过实在要钻研,就查一下板子后面的那块小板吧。

网友B:
平时都不修

网友:
买个显示控制芯片换换试试了,液晶屏本身没有物理损伤,坏的很少

网友(2016-07-13):
加焊显示芯片,不行就从坏屏上换一个

网友C:
把GPU芯片用散热片死死压住。
バ幸福De右岸
本来有专业的修屏设备的,但是其实没有那个必要修,就叫客户换好了,不过实在要钻研,就查一下板子后面的那块小板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GPU芯片用散热片死死压住。
本来有专业的修屏设备的,但是其实没有那个必要修,就叫客户换好了,不过实在要钻研,就查一下板子后面的那块小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