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8400双路主板装箱后不完成自检,诊断卡显示56

楼主(2014-06-28):
本来裸机的时候是可以点亮的,不上硬盘上两个CPU,插满内存,插上显示器和显卡可以正常点亮和运行。装箱的过程中发现刚才有一条内存没有完全插好,(但是自检的时候是把所有内存都认出来了),便把内存插好。装好散热器,把电源什么的都装到机箱里,然后开机发现不亮。插上诊断卡显示AD。
拔掉所有内存,诊断卡闪了几个码以后变00,不跑码。插上一条内存显示36。将主板拿出后拔了显卡依然显示AD,拆了散热器只插一个CPU诊断卡显示56。

请问一下故障的原因可能在哪?如何检修?

网友:
把第一个槽的内存和后面的内存调换了一下,神了,竟然又点亮了。尝试安装win7,但是安装程序卡windows启动读条了,看来是25元一根2g买的FBD内存中的某一根有问题导致的。
我弄个PE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