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试牛刀 --- 联想G450 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4-06-28):
今天又接到一台G450的机器,亲自接待的,用户描述,按下电源开关不加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触发),接下来送走用户后,一接可调电源,发现只有0.003A,此时按下开关,电流无任何变化。

20分钟的拆机。

拆开后,直接找电源接口JDCIN,再找电路图,检测VIN有18V左右电压

接着再找公共点B+,发现只有0.几伏电压,这不正常呀!于是再接着找前级,后发现PQ302的123脚是有18伏电压的,G级也有17点几伏,该场管截止了,所以问题应该从这里开始找。

PQ302的控制脚连接PU301芯片的4脚ACDRV#,查芯片说明,查到了它跟ovpset脚有关,而ovpset,就是芯片的过压保护功能,再查此脚(第8脚)电压,发现本应该由两电阻分压而得2.5V左右电压的脚竟然有17V高电压,这就说明分压失败,再检分压电阻,发现PR309阻值只有60多欧姆,按图纸找相近阻值的电阻更换,再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上到了0.01,心中小喜,再测PU301的8脚只有2.6V了,心想该正常了吧?直接按电源开关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了1.2几安,OK,接上屏做最后测试,亮了,心中也爽了,收钱时间。

网友:
电阻有变小?

网友A:
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思路清晰。楼主写的一首好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思路清晰。楼主写的一首好贴

过奖,但还没有能做到无图维修,有排学习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奖,但还没有能做到无图维修,有排学习的呢

能做到无图维修的没有几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无图维修的没有几个吧?

所以要努力成为少数,赚钱的不都是在少数人的手里吗?

网友D:
楼主给力能不能给找个你这样的维修师傅呢?现在手里没有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力能不能给找个你这样的维修师傅呢?现在手里没有人了

多谢看得起我,暂时没有,可帮你留意一下

网友E:
保护隔离的故障要对芯片引脚定义比较了解cai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的故障要对芯片引脚定义比较了解cai好修

是呀,所以还得懂查芯片说明资料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上面写的型号735的充放电芯片,我记得这个芯片第6脚有2.8左右的一个acdet  是不是你也指的这个

网友:
无图维修的没有几个

网友F:
引脚 定义得看得懂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脚 定义得看得懂才行呀

是的,所以有芯片说明呀,只要看懂或是用翻译工具读得个大概就OK,重要的还有理解和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