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4-06-28):
一块 B460主板有 3v  5v   待机电压。 查 IO     KBC_PWRBTN# 有高低跳变  PM_PWRBTN#有3.3V  但是按开关没有高低跳变。PM_SLP_S4#  0v        VCC  VDD  对地阻值400左   望大师们指点。

网友:
先把EC的条件查好来,

网友:
b  i  o  s

网友A:
后来发现 取下3v电子可有时自动开机, 用开关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发现 取下3v电子可有时自动开机, 用开关不行。

还是ec条件不满足,

网友B:
LID#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EC的工作程序

网友C:
但是按开关没有高低跳变,是哪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EC的工作程序

AC_IN# 0v      RSMRST#_KBC3.3v    LID#未测

网友:
如果按照三板斧  来修    这个机器一般 BIOS   HM55容易坏  不过楼主还是仔细先查查 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按开关没有高低跳变,是哪里没有

按开关 EC    KBC_PWRBTN#有高低跳变 , 但PM_PWRBTN#有3.3v 没有高低跳变  是不是EC 坏了 没有发给南桥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 EC    KBC_PWRBTN#有高低跳变 , 但PM_PWRBTN#有3.3v 没有高低跳变  是不是EC 坏了 没有发给南 ...

PM_PWRBTN如果这个一直为高电平,那基本就确定是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