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4-06-28):
接到一台惠普4416S  板号6050A2252301-MB-A03的机子关机后必须把电源拔了后又接上才能开机 还不能装电池  装上电池第一次能开机  关机后要把电池取下重装上才能开机  也就是关机后要把主供电断开才能开机  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
那就是有可能待机下有条件没满足,查一下CMOS电路看

网友:
查保隔电路和待机电路看看,

网友:
不断电的情况下开机电流能跳到1.47不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