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集显 不触发待机正常 ,换南桥OK,可是问题,接内屏白屏

楼主(2014-06-28):
联想B590集显
不触发待机正常 ,换南桥OK,
可是问题,接外屏正常,接内屏白黑屏,,3.3V供电正常。屏供电出来了。。就是数字信号没出来。显示白黑那样。外接一点问题也没有。。屏换过试。,屏线测试是正常的。B590是15寸的。我换14寸的屏会跳色彩。15寸的就是白黑那样。。。BIOS刷过。。CPU是3代的。。

网友(点评):
桥不行,或者把BIOS刷一次.

网友:
集显的干北桥试试

集显在CPU里,

网友:
再仔细查查屏的几组信号 肯定有收获的。 不妨先换个屏线撒

网友:
换CPU试试,3代集成现在在CPU里,但LVDS模块在南桥,换过南桥的话就查查LVDS信号是否断线

网友:
对了  我记得这款机器的屏线插口容易出问题 看看是不是屏线金属盖子脱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南桥不良或者换不好!

网友B:
应该还是整合桥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整合桥的问题哦

该先刷一下BIOS,不行在换桥

网友:
15寸的屏只要也是40针led屏,用14寸接上去显示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换了14的去试有色彩那么和原屏显示是有变化的,再找个屏去试试

网友C:
换别的屏颜色呢?测三基色信号的对地阻止,测LVDS  要是主板的显卡的问题就问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南桥不良或者换不好!

我想的还是南桥问题。。打胶的。我怕有掉点了,不过用外接什么都正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别的屏颜色呢?测三基色信号的对地阻止,测LVDS  要是主板的显卡的问题就问大了

换了,一样的

网友:
桥没换好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