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的1590盘,求救

楼主(2014-06-28):
已经修好了多个500G的盘,今天弄来几个320G的,都是同一型号的,结果打开WDR 5.3,FLASH操作时,居然没有01-DIR[模块目录],请教一下大神需要怎么样来通刷和做SF

网友:
没弄过这个,帮不了你

网友:
用效率源吧也不贵,才2000多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免费的吗?

网友:
楼主想要备份BIOS吗?

网友A:
没有01模块的还真没碰到,没法帮你,楼主的图上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01模块的还真没碰到,没法帮你,楼主的图上错了。

500G的几个盘 都有01,就这320G的没有,同一型号的

网友:
flash怎么会有01模块呢

网友:
应该是磁道固件

网友:
不能写RO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G的几个盘 都有01,就这320G的没有,同一型号的

Flash里好像是没有01模块,01在固件中,01要是在Flash中应该算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