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进系统5-10分钟掉电

楼主(2014-06-28):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2N的板子,故障现像:进系统5-10分钟掉电。
测各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掉电后再触发不跑码,要凉一会触发才跑码。先是怀疑BIOS
有问题,刷了无果。然后又怀疑是CPU的温控有问题。
直接把CPU风扇取下来,上电跑码,让CPU过热保护,
反复三次,CPU已足够烫了,这时还是可以正常跑码。
就是进系统后5-10分钟掉电,掉电后再触发不跑码,要凉一下。
求解?

网友:
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全部换完  不管是好是坏。滤波不良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南桥边的32.768晶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