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成长记成功修复苹果不上电一列

楼主(2014-06-28):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三年的光阴就此儿过了。如今却家为成事为就的,想想心里真不是个味。在这几年里除了头发白了一些,脸上多了几条皱纹之外、别的还是一点没变!身在这里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

好了不多说了,知我者不必解释、不知我者解释何用。。。。。

笔记本:苹果

型号:A1369

版号:820-3023

故障:不上电

在这么一天里,突然远方走来了一位年方20来岁的小姑娘和一位年方40多岁的中年男 。没过几步变到了我面前说:

中年男:你好!
我       :你好!
中年男:你这里修电脑么?
我       :修的。
中年男:看看我这台电脑能修不?
我       :让我看看。

说完便从包包里拿出来,一看  丫子 苹果的。

我        :是什么问题?
中年男:哦,这是我女儿用的,说是昨晚还用得好好的,今早起来就开不了机了。
我      :听到(这是我女儿)我眼睛一亮对着那小姑娘真是正呀!  哦,是你用的。
小姑娘:是的。
我       :有没有进水。
小姑娘:没有。

那声音  那身材  真是美得不能说了。。(你们懂的,是么)

我      :哦 放我这里看看吧!
小姑娘:那好吧!
我       :那你们留个电话吧,好了给你们电话。
中年男:那就留我女儿的电话吧,我平时不在家好了你打她电话就行了。
我       :好的。    (心里那个乐得说不上话了)   电话多少。
小姑娘:X X X X X X X X X X X
我       :好了,给你电话。
小姑娘:谢谢你了。

我那个去了心里一阵逛热

完事过后开始工作 插上电源发现插头上的小灯不亮,按开机没有反应,看来是主板有问题了。
拆吧,147  369 我拆拆     拆完后打开图纸对板号820-3023

当然不开机的一般都去查开关有没有电压和EC工作条件,但是我一般是去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因为在这里看不到电流。看下图

测得1   2  脚有电压 说明电压已经进来了,接下来就要去测SMC的工作条件了,看下图

在普通的笔记本中EC的工作条件要有,在这里它也是一个不少的,在苹果笔记本中它为有不同的是SMC的供电不是由3  5 V 系统供电供给的  而是由电源一插入经过一芯片直接转换来的,它的电压的3.42V 这就是苹果的亮点,当然还有别的亮点了,下图是3.42V的产生

在测得SMC  (供电、时钟、复位、ACOK都正常后(注都是在外围测)在测到SMC_DCIN_VSENSE的时候,呵呵问题来了,我不说你们懂的)当然除了这几个信号别的信号也要正常的,在这里我就不说了,现在问题是SMC_DCIN_VSENSE   我们看看,它这是换了一个名SMC_ADC2进SMC的看下图

SMC_DCIN_VSENSE这个信号来源是Q5310看下图

Q5310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管子,它里面是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两个场管组成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SMC_DCIN_VSENSE是一个高电平有效,在测的时候它是一个低电平,相信前面我说的问题就是它了吧!
要想SMC_DCIN_SENSE成高电平,  Q5310里面的下管得导通,要想Q5310的下管导通上管就得导通。
它们的工作是上管N沟道导通接地使R5312和R5311进行串连分压得出一个低电平,从而使Q5310的下管P沟道进行导通后产生SMC_DCIN_S5_VSENSE后在经过R5313和R5314进行分压后得出SMC_DCIN_VSENSE
4脚=PPDCIN_S5_VSENSE它是从适配器直接过来的有电压,那么现在是2脚要为高电平一测有电压3.3V   在测6脚还是高电平(呵呵,在这里我就不用说了,大师你们懂的。)

由于手上没有这样的管子,只好人工把它接地了。

按下开关。。。。。。。。。。
你们听到了什么。。。。。。。咚
在看看屏目,啊。。。什么是白屏。(在这里我笑了一会,大师你懂的对么)

第2天,一想到那小姑娘一手就抓起我的那个大哥大嘟嘟。。。。
小姑娘:喂,你好找那位。
我      :找你的。
小姑娘:请问你是那位。
我       :修电脑的。
小姑娘:哦  是你呀!我电脑修好了呀!

我那个去呀,没想到她还记得我!

我      :嗯  好了。
小姑娘:好 我一会去拿。

看完之后记得加点我分哦。。。。

网友:
不错,努力向高手进发吧

网友:
加进一些文学色彩也不错应该向楼主学习,这样可以轻松一些,多谢了。又学到经验了。收藏还有待研究。

网友:
各种你懂的,照顾下新人好吗?

网友:
楼主文采,猥琐而不失身份啊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楼主现在就是个高手了,把苹果分析的如此仔细,很不错了,楼主做生意也是个高手。

网友:
苹果机器和普通笔记本保护隔离大不一样,比如说在保护隔离之前多个3.42v   然后不插电池 好像还不会开机

网友A:
经过R5313和R5314进行分压后得出SMC_DCIN_VSENSE,这个信号是不是就相当于普通笔记本的DCIN啊,在苹果里是多少V啊?

网友:
LZ文采很好。。。

网友:
苹果本本都能分析的这么好,顶你,希望你多上点苹果本的帖子

网友B:
SMC_DCIN_VSENSE 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我也想修点苹果笔记本,可是没机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_DCIN_VSENSE 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解释下吗?

相当于ACIN电源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R5313和R5314进行分压后得出SMC_DCIN_VSENSE,这个信号是不是就相当于普通笔记本的DCIN啊,在苹果里是 ...

3.3V。。。。。

网友:
你不是说分压吗?还有3.3吗?

网友:
虽然说看不太懂, 但还是先收藏  慢慢研究! 另说楼主乃真高手!

网友:
你怎么不泡她

网友C:
分析的不错   姑娘看来长的也不错吧

网友D:
其实我想多看点你和小姑娘的聊天记录!

网友E:
人家要门当户对的,我小弟高攀不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多看点你和小姑娘的聊天记录!

呵呵,这位哥哥,你真会说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不错   姑娘看来长的也不错吧

细皮嫩肉的,你说漂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要门当户对的,我小弟高攀不起呀!

这是典型的白富美啊,楼主可以上演一出屌丝逆袭的好戏噻。

网友F:
表示不是很明白  有些专业术语   看来基础不牢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表示不是很明白  有些专业术语   看来基础不牢固啊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

大哥  我是说我基础不好  下次能简单点吗  或者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网友:
虽然说看不太懂, 但还是先收藏  慢慢研究!

网友:
好多信号不懂,是不是干爹

网友(2017-10-12):
进一些文学色彩也不错应该向楼主学习,这样可以轻松一些,多谢了。又学到经验了。收藏还有待研究。

网友:
我想知道你最后收了多少钱      收了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MC_DCIN_VSENSE 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解释下吗?

你是专家,居然不给解释解释还问这种问题。我等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专家,居然不给解释解释还问这种问题。我等膜拜

几个月没做维修 快忘记啦

网友:
楼主写文章的技术部比修机器的技术差。。。。。。。。。。。。。

网友:
逻辑很清晰           理论非常好 向你学习

网友:
这几年的贴还可以回复,等于挖坟了....

网友:
这对白像写小说啊!!这对白像写小说啊!!这对白像写小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