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AC460AD CM6800AG+TNY277+PS224C

楼主(2014-06-29):
康舒AC460AD CM6800AG+TNY277+PS224C
从网线雷击坏DELL原装电源,上电有5VSB,绿黑4.6V。电源后有个小绿灯插上电有亮短接绿黑,小绿灯就变暗。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从那下手好。或者提供些思路和类似双管正激主PFC电路图。谢谢

补充内容 (2014-6-29 23:43):
在这下载好多资料都是些老式老源不过也学到很多,期待高手指点,有5VSB,绿黑有4.7V,刚刚换过光耦还是不启动保护。还有台DEEL原装电源台达的开电焊机时挂掉的无5VSB,300V直流电压有。

网友(点评):
邪恶的主动PFC电源,小白的恶魔,测短接绿线,主驱动芯片CM6800供电电源是否到位,有电压不工作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测试CM6800AG,TNY277,PS224C待机、短路绿线和地线时各脚电压

网友:
待机时主动式PFC的大电容上有300V电压。辅助(待机)电源正常应该输出一组5V 和15V 电压。15V是由光耦控制的。供PFC   IC电路用的。开机时光耦导通给PFC IC供电。PFC电路工作大电容上380V左右的直流电压  否则PFC电路没工作 。检修流程  300V  -再修辅助电源待机5V15V -  没380V在修控制电路和PFC电路。

网友(点评):
待机短接都是300V三个光耦待机短接都是0V,0.9V,10V,张师傅,和你说的情况大致一样。有5V无15V,PFC没工作也就是6800小板这块,怎么区分6800好坏呢请指点,也谢谢大家热情帮助。两个电源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抱着研究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CM6800AG,TNY277,PS224C待机、短路绿线和地线时各脚电压

请问如何量三个芯片各脚电压,我是新手不知各芯片那个脚接地,怕乱量烧坏芯片,谢谢

网友B:
这里点评里面怎么回复,不能引用吗

请问是量T3小变压器电压吗,还是小板附近别的。正常芯片应是多少V电压呢

网友(点评):
唉,小白同学,怎么教你好呢。每个芯片都是需要有稳定的供电才能工作,你必须要明白芯片工作原理,工作表现方式才好维修,啥都不懂,就从0开始吧,修这个电源需要高级维修知识

网友:
首先,雷击的电源除了电解电容较少坏,其他元器件含变压器都可能挂,建议你通查一遍。其次,按你的描述,应该是短接绿线和地后,辅助电源无负载能力或输出保护,建议你先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大致定位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量T3小变压器电压吗,还是小板附近别的。正常芯片应是多少V电压呢

确实维修没入门,不敢乱量。只想知道小板上量那个是供电电压,正常值是多少(听说是10V?)量过小板上一个小电容标识47UV25V,如正供电是不是应25V?。已经确定是主动PFC没工作,也知道自已基础太差想学也不知道从那开始。看了很多维修资料,讨论双管正激的少。修没修好都没关系,学习学习

网友:
主动PFC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测CM6800的PFC驱动输出端,检查有无激励信号输出,有输出就顺着信号检查功率级;同时也查一下调频输入取样端支路。无信号就查IC及与它PFC相关元件。最好先找个6800 IC结构图学习一下,搞清IC各引脚功能,从关键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