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问题要咋修

楼主(2014-06-29):
   故障现象,自动关机;风扇转一下不动了,再点就点不亮,然后把P4电源拔掉,开机空转1分钟在插上P4电源开机,点亮了;不到1小时又自动关机,重复上面操作开机正常,测试到现在也没问题。。。这是啥问题。

网友:
CPU温度正常的

网友:
故障现象,自动关机;风扇转一下不动了,再点就点不亮,    这个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开机过压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P4电源拔掉开机过30秒在插上去,跑码正常点亮过1小时左右自动关机,重复上面的故障,U换过内存重新插拔过,,,其他线一律未插就插了硬盘。。。。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还有是有故障,CPU供电查查

网友:
han焊南桥。。。。。。。。。。。。。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的芯片

网友:
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