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3VSB短路--全板无时钟维修

楼主(2014-06-29):
主板型号:七彩虹N70HD  智能网吧版(GF7050+NF630单桥板)---七彩虹主板没有图纸(要跑线)!!!
故障:(1)3VSB对地短路,先上个全板图

直接把网卡卸掉(卸掉网卡已经用红笔圈起来了),3VSB不在再短路了。再次通电,产生故障(2)全板无时钟

分析:全板无时钟,可能是供电问题,也有可能是晶振没有起振,也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因为单桥时钟,所以时钟芯片问题即为桥的问题
按照时序,先测量供电问题
(1)测内存供电:1.9V(DDR2内存正常)

(2)测桥供电:3.3V(正常

(3)测CPU供电:1.47V(正常)

(4)测总线供电:1.2V(正常)

(5)测PCIE    A13脚    A14脚:都为0V(不正常)

分析:时钟信号不正常,有以下几种原因:《1》桥供电不正常《2》时钟晶振不起振《3》VRMPWRGD信号不正常《4》桥坏了
由刚才的测试可以知道,桥的供电时正常的;
下面我们来测一下14.318是否起振
由于一个人照相,这里就不照相了;测试到,14.318两脚电压时1.43V和1.47V(正常)
(6)测试VRMPWRGD信号

由该点跑线到这里(七彩虹主板没有图纸,跑线真辛苦啊)

也就是说VRMPWRGD一直到进入桥信号都是正常的。难道说是桥坏了吗?
先加焊一下,看是否能修复先(单桥板容易虚焊),如果不行就只能换桥了。
把桥加焊后,神奇的情况出现了

竟然能跑码了!!!!还好没有马上换桥。

本板修理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对于刚刚学主板维修的维友,应该有点帮助(老鸟莫喷)。主板修理,一定要思路清晰,哪里出现了问题,就要抓住主要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更加不要盲目修理,把故障扩大化)
最后晒一晒迅维网换分的诊断卡,各位看得怎么样,还不错吧。半夜发帖不容易啊,各位可怜可怜给加点分吧,好让我下次有发帖的动力!!!

网友:
加焊还需要搞好散热不然用不久的

网友A:
VRMPWRGD这个信号怎么测呢

网友:
思维超前了有些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这样处理能用多久

网友:
加焊的桥估计用不了多久会G掉

网友B:
你那测试卡 在那买的   好牛.

网友:
这个单桥是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C:
3VSB短路你怎么知道是网卡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D:
加焊以后散热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E:
不好意思今天分己加完      VRMPWRGD这个信号是在CPU电源IC上测到的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请问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知道那个脚是 VRMPWRGD

网友F:
还有怎么知道是网卡短路的呀

网友G:
桥虚焊最好是bga重新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虚焊最好是bga重新值下

直接上BGA加焊的,应该会比较耐用,笔记本也经常这样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测试卡 在那买的   好牛.

迅维出品,用积分换的。

网友H:
VRMPWRGD是给南桥的一个好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VRMPWRGD是给南桥的一个好信号吧?

VRMPWRGD是电源管理IC给桥,开启时钟信号的一个信号。谢谢加点分吧

网友I:
深夜发帖  看来也是喜爱维修搞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深夜发帖  看来也是喜爱维修搞研究啊

确实是喜欢修好东西的感觉,修东西一修就要修好才停下来,修好东西就有点成就感。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深夜发帖  看来也是喜爱维修搞研究啊

不是给你加了么      你QQ多少      以后多向你请教

网友J:
无图还能用跑线维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图还能用跑线维修,厉害

七彩虹的主板大多是没有图的,加点分吧,以资鼓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今天分己加完      VRMPWRGD这个信号是在CPU电源IC上测到的吧

是在CPU电源管理IC上测的,最后是通向桥,作为开通时钟的条件。明天补上加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SB短路你怎么知道是网卡的问题,请指教

3VSB对地短路,用排除法测量,先拆网卡,再2拆1394,最后才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怎么知道是网卡短路的呀

3VSB对地短路,用排除法测量,先拆网卡,再拆1394,最后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WRGD这个信号怎么测呢

可在电源管理IC的脚位里测量,电源管理IC有脚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以后散热一定要处理好

直接用BGA加焊的,笔记本都是这样加焊,散热也加了铜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很好的教程,新手收益良多。就是有点不明白,VRMPWRGD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这种板子修好用不住吧,我一般都换板子。

网友:
应该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板子修好用不住吧,我一般都换板子。

其实,我觉得换板真比修板好,而且毛病也比修的要少

网友:
祝你成功.正在学习中.看到很好

网友L:
单桥的主板首先考虑的就是桥虚焊。往往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单桥的主板首先考虑的就是桥虚焊。往往秒杀。

我也首先怀疑桥,可没有BGA啊,用普通土炮吹的话,返修几率很高。焊这快板都是到朋友的店里焊的(他店有BGA),还要我买了我3瓶红牛。比直接拿给他修还贵!!!!

谢谢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图还能用跑线维修,厉害

谢谢夸奖!!给加点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VRMPWRGD是什么信号?在哪里查找?

网友:
吃饱了不做事,不干它干谁....又见NV

网友:
引用 网友M:
VRMPWRGD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一个信号,告诉时钟芯片(NV单桥板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CPU电压良好,准 ...

谢谢楼主的解释,VRMPWRGD就是一个开关,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你测VRMPWRGD后就判断桥的问题么?AMD+NV 我记得是一个开启一个好信号来控制的吧,VRMPWRDG这个信号去到桥后,桥收到回发一个开启总线供电的信号去给总线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后,会发一份HT_VLD总线电压好信号给桥,桥接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