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问题:重启就关机。无论是进系统后点“重启”,还是按复位按键,都是关机

楼主(2014-06-29):
经常看见关机后自动重启的,可我这个是重启后就直接关机了。
1 进系统后点开始-关闭-重启计算机
2 开机后按复位键
3 配置完coms重启
统统都是关系的效果,只能按开关重新开机。装一次系统要按好几回开关,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cpu温度偏高78度。

915+pd+9800独显+1gDDR2,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所谓“秒杀”,是指将电路原理吃了透了,再掌握几个有效的检测方法,自然是就是高效率的检修了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重启就关机了,要按开关键开机,最后换了个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重启就关机了,要按开关键开机,最后换了个南桥解决问题。。。。

要换南桥啊,那可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南桥啊,那可就惨了

我上次遇到的和你一样故障,换个南桥就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
你那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你应该把板的型号说一下。。。都不清楚你说的是哪个机器。要说通病的话我有一个放cmos电放好的

网友:
南桥坏的面非常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板的型号说一下。。。都不清楚你说的是哪个机器。要说通病的话我有一个放cmos电放好的

没想到真就是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真就是放下电就好了

嘿嘿 好了就行

网友:
南桥坏的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