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显示器通病维修

楼主(2014-06-29):
忘记了记型号
根据客户描述显示器通电后没有反映,我通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映。先问了一句是打雷后坏的吗?客户说不是。首先怀疑电源板故障,或者是高压板短路造成的电压被拉低,或者驱动板坏。
拆开显示器目测电容有鼓包的,先全部换掉。故障依旧。测12V 5V供电正常。锁定故障在驱动板上。
目测驱动板上一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附近PCB有轻微变色,貌似是它坏了,只是怀疑。测量输出电压为2.78V,不对。手边没有1117,翻了翻背包,没带二极管,只有几个3极管,好吧利用三极管的管压降两个串联在一起,飞在1117上作为电压不足的补偿。通电,试机。OK
目前还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搞两个三极管好了没有看明白哦

一个二极管降压0.7伏,两个1.4伏,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的认识很到位啊~这都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看来是内部坏了,还是换个1117稳定一些。

是啊,手中没有元器件,甚至没找到二极管,把三极管分别剪掉两条腿当作二极管用

网友:
您是去客户家里修的吗?

网友A:
为啥搞两个三极管好了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
是啊 没说那是干什么用的就直接三极管代换了

网友:
挺厉害的,你弄的是npn,还是pnp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说一下呗

网友(点评):
是不分NPN还是PNP的,只是利用三极管中的二极体管压降,5V降压一个0.7V两个1.4V还剩3.6V代替3.3V。这是显示器要求不够精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手里实在是缺件才这样做的。

网友:
优派显示器通病?

网友:
有这通病么?

网友(点评):
这个是通病的哦,优派显示器那颗1117坏是通病,我忘记的显示器型号。我也是修完才知道的。百度一搜就知道不加电通病,驱动板1117坏。

网友:
这种显示器第一次修一般都是电容鼓包、下次都是高压板保险烧断p605mos管损坏

网友:
用两只三极管串起来,能代替11117,这精准稳压。是要好好的实践一下才行。

网友:
通病在哪里 ?

网友:
搞两个三极管好了没有看明白

网友:
没看出通病  这不叫通病哦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懂那个两个三极管怎么修复好的。

网友:
怎么接那两个三极管啊,楼主?

网友B:
1117看来是内部坏了,还是换个1117稳定一些。

网友:
利用三极管的压降差   佩服

网友:
楼主太高端了,真是高手啊,

网友C:
偻主这是故作悬念还是怎么的    前面说的还好,后就两个三极串下就结速了  这是要给我们新手怎么理解啊   正常输出多少  串上是怎么个分压

网友:
鼓包才是通病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最好还是换原型号的

网友:
,修液晶连这个稳压管都没有

网友:
为啥不 直接用1117

网友:
1117内部有稳压调节作用,您这么搞测试—下是可以,但交给客户手里还是要负点责任,信用很重要,维修改回头客不行哦。

网友:
没看明白,具体怎样个接法。

网友:
这个通病不常见

网友:
两只三极管怎样串起来?哪个脚接哪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偻主这是故作悬念还是怎么的    前面说的还好,后就两个三极串下就结速了  这是要给我们新手怎么理解啊    ...

LDO  正常输出3.3  ,故障时输出2.78V   明显性能问题,串联两只二极管  一端接5v  一端接  LDO的输出端 ,(5V—    1.4 =3.6 v  )用3.6v代替原来的3.3V供电,显然这个显示器对电压的精度要求不高 要是在 LCD TV 上电路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前天我遇到就是   电容 怀孕了。。换了就好。

网友:
1117很容易找吧>随便拆旧驱动板或是电脑主板都 有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通电灯在闪,电压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了,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早就改通用板子了

网友:
楼主很不错,不过那个管子最好还是准备几个

网友D(2015-03-26):
不接b级,利用ce之间的二极管压降,两个就降了1.4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b级,利用ce之间的二极管压降,两个就降了1.4了呗

利用B-E之间的二极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