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版号k42jr rve3.2 温度高掉电问题bios资料

楼主(2014-06-29):
板号:k42jr   rve3.2    内存槽主板型号:k42jb    解决风扇狂转,开机掉电问题,上机测试过的bios资料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麻烦 楼主这个BIOS是换桥后 出现温度高  的吗 然后刷BIOS解决的吗?

网友:
就如楼上说的,华硕的机器就是麻烦,BIOS程序容易坏,搞好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来了,有时候修机器看个图纸还得找个点位图配合。。。。

网友(2014-09-06):
有刷了好的没     告小弟一声            万分感谢

网友(2017-06-03):
我这个就是这样  换桥后风扇狂转  D壳 X42J  内存贴纸 K42JB  主板板号  K42JR REV.3.2

网友(2017-12-30):
就没有刷过的大神说一下这个BIOS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