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请教了 。帮忙解决一下 。 在下先感谢了!!!

楼主(2014-06-29):
   有个机子反应慢 。 装系统 。 可是u盘启动进不了pe。 显示了一堆英文,我百度了  “是格式不支持,任意一个键返回”。  我换了内存不行,检测了硬盘也没坏道,光碟进去就卡 了  。   温度也不高啊!    最后还是下了硬盘装的系统。     大神 们  !!!  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A:
以前碰到过一个上网本,任何PE都进不去,GHOST不行,慢装蓝屏,试几种格式化工具还是不行,把硬盘拆出来连台式机上GHOST,装上本本再开机, 行了.这个本装系统前后都是正常的使用,这个问题也没想明白.

网友B:
换pe版本 换usb——rdrom试试

网友:
遇到过,有些机器只能安装版的才可以!

网友C:
  我碰到这样问题一般都拆到台式机上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一个上网本,任何PE都进不去,GHOST不行,慢装蓝屏,试几种格式化工具还是不行,把硬盘拆出来连台式机 ...

感同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pe版本 换usb——rdrom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这样问题一般都拆到台式机上装

   那你想明白是什么问题没啊

网友D:
把硬盘接口模式改成IDE,估计是你的PE支持不了SATA模式.在BIOS里面改.

网友E:
要进BIOS 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换pe系统或者改硬盘接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接口模式改成IDE,估计是你的PE支持不了SATA模式.在BIOS里面改.

     改了  ACHI和SATA不行   ,   今天装了笔记本系统又遇到了   ,  换了一张老款的xp光碟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进BIOS 改下硬盘模式。

改成ide了   都不行

网友D:
你的PE版本太低,做个最新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PE版本太低,做个最新U盘启动.

   当然最新的

网友:
你吧硬盘取下来 在别的机子上试下装个系统在换回去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回帖赚分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楼主这么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