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 路由器的桥接问题。 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4-06-29):
   我最进帮我朋友安两个路由器。主路由在一楼;  二楼还要安一个。都是水星的,在家实验了两次,  在网上搜来设置的, 第一次还稳定, 但第二次就不稳定了,一会连接一会就断了。想请教一下大神们!    怎么设置才稳定啊?

网友A:
是不是距离太远信号不稳定  造成的

网友B:
这不单是设置的问题,一般设置好了,不稳定,它还与路由器质量,远程服务器都有关。

网友:
不建议用路由器桥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距离太远信号不稳定  造成的

我先再家实验的  第一次ok  第二次就不稳定了   距离才6m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单是设置的问题,一般设置好了,不稳定,它还与路由器质量,远程服务器都有关。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先再家实验的  第一次ok  第二次就不稳定了   距离才6m左右啊

那信道设置成一致的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信道设置成一致的了么

  肯定一样 ,不一样的话根本不能桥接

网友D:
不同品牌的要相互桥连,且副路由上用MAC限制主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品牌的要相互桥连,且副路由上用MAC限制主路由

    怎么限制啊   。

网友:
水星迷你路由  有中继功能  应该可以满足  所需

网友:
两个路由器为同意型号的 里面IP地址相同,两个路由会发生IP冲突,把次级路由器的IP段改下,就不会发生不稳定或上不去网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不要桥接 买个大功率无线网卡多好啊

网友(2014-08-03):
DHCP关闭副的

网友:
信道改成9或11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桥接成功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就无信号了,很纠结,

网友:
其实用路由器做无线桥接是比较难稳定的,我试过用同样型号的路由器做好桥接一个星期后还是出现问题了。建议用网线进行桥接,或者用专门的无线AP桥接。

网友:
直接做AP了 谁还用桥接! TP-ap推广中

网友:
无线桥接:你需要关闭第二个路由的DHCP服务,然后在无线的基础设置里面开启WDS功能,然后再试试!   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网内如果还有其他人使用路由器,请还得将两个路由的网关都得修改掉!该成192.168.1.1以为的任意公用IP地址

网友:
有线级联:先将第一个路由调试好,然后开启DHCP服务,设置第二个路由时,先将路由器的LAN口地址修改下,只要不与第一个路由的LAN口地址一样即可!设置好了,第二个路由器的上网方式可以该为静态或者动态获取都可以,推荐静态的!设置好就可以将第一个路由LAN口来的网线插第二个路由的WAN口!   一定得注意网内成员是否再使用路由!

网友(2014-09-24):
TP的可以吧,那个可以,我给别人调过.

网友:
1路由器A B 同一网段。 2 同一信道 (最好是手动设置 6或11) 3 DNS手动设置好 基本可以搞定了

网友:
距离有点远了吧,阻隔信号影响大了

网友:
学习来的,kan kan可能看看看

网友E: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把桥接的那个改成192.168.2.1 或者192.168.1.2 都可以

网友(2016-05-04):
桥接不稳定还是用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