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29):
这机器拿来时候 跑马正常 跑到2R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客户说之前用的时候偶尔也会掉 不过这次比较频繁 内存下了 也掉 BIOS下了也掉 CPU下了也掉好像不是跑 到哪里掉 而是几秒以后就掉 唯一不掉就是把4PIN拔了不掉 电源换过 什么问题呢。。。
cpu
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是 开机电路 坏了。 IO脚 电压拉底
8834041qw
难道IO坏了 ?

网友:
CPU都没供电了,当然不掉呀

网友:
先查下cpu供电是否有短路?
同意楼主:
5.0
lsyyran
同意楼主:

网友:
掉电 可不好修啊

网友:
我还有2片这板子,不想修。

网友:
CPU的电路出现问题了,找个图纸来查查。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正常不

网友:
重点去找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有一路快全短了。

网友:
cpu供电这块 把MOS管子全换新的 ,试试看。重点在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网友:
跑码掉电肯定不是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