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子中间的电容怎么拆

楼主(2014-06-29):
请教各位大神,有些板子上的CPU座子中间的电容(330电容)好难拆!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风枪+镊子。。。最好拿锡纸包一下座子免得吹到,风枪温度以及吹的时间最好短点

网友:
学习了 新手来报道

网友:
烙铁烙不到的就用风枪吹,用锡纸隔好

网友:
烙铁,风枪,BGA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两端上点锡  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用烙铁

网友:
风枪+茶色胶

网友:
风枪+镊子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混个下载分

网友:
其实nec大电容可以不用拆的直接加两个330电容放在cpu供电电感后面就好了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风枪+镊子。。。最好拿锡纸包一下座子免得吹到,风枪温度以及吹的时间最好短点

最好用烙铁,热风枪很容易损坏支座

网友:
暴力!用尖嘴钳子夹碎再烙铁搞定。

网友:
风枪+镊子。。。最好拿锡纸包一下座子免得吹到
先加点锡和小焊宝更轻松

网友:
风枪吧,小风小温,慢慢吹

网友:
用锡箔纸包好 在用风枪吹下来即可 屡试不爽

网友:
BGA可以拆的吧

网友:
用烙铁,电容两端加多点锡,锡融化了 就翘起一边,然后同样的办法,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