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6-29):
华硕P5QPL-AM主板不触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维修

网友:
查开机电路,io,桥。

网友:
先测下开关有没有电压,再看看IO有没有收到开关的信号,有的话,再看看IO有没有收到南桥给它的开机信号.再看看IO有没有发出开机的信号给绿线.

网友:
看看io芯片那几个重要的电压都对不

网友:
查待机条件,vccrtc、rtcest#、32.768k时钟等等。详细点击这里,楼主看一下要按照步骤修。思路不要乱。

网友:
直接打ATX 14脚阻值,可以在cPU附近断线。

网友:
这一课题是初学的最好的,按开机流程,修好了一张,也就修好了N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