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 W83667HG-A触发脚位图

楼主(2014-06-29):
一块P7H55主板,不触发,IO是W83667,论坛查不到相关脚位图。记录一下,以后方便查。
自己测了一下。
排针到IO是61脚
PSON是63脚
IO到南桥,根据华硕P43的主板相同的822排阻:

IO到南桥应该是:60脚。
SLP3,根据P43,时钟的那个二极管

量到SLPS3是64脚。
W83667:61 60 64 63

主板是32.768晶振的问题,拆谐振,换晶振,电压还是一边偏高一边没有,焊桥还是一样,最后把谐振又加上去,可以触发,试了几次也都可以。
先就这样吧。

网友:
RSMRST是101脚

网友:
这IO83667    真没PDF        看到LZ发的测试脚位   下次就不担心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的多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缺少资料的,留用备查

网友:
主板是32.768晶振的问题,拆,换晶振,电压还是一边偏高一边没有,焊桥还是一样,最后把谐振又加上去,可以触发,试了几次也都可以。
先就这样吧

        难道是 谐振  电容虚焊    楼主真走运啊。。。

网友:
有些没看懂 是换下来 又按上去好的?

网友:
你就不会把点位图传个来看看吗?

网友:
新式IO都没有脚位PDF,全靠经验,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