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745,电流上到0.22,掉电

楼主(2014-06-29):
联想G745,板集成CPU,开机电流上到0.22后下到0.18,然后掉电,空板不加内存测试,请问该查哪里呀
cpu
掉电

网友:
你首先也要看看有没短路之类的,这样直接问没办法回答,这个又不是通病

网友:
电压出来完了吗 一步一步查

网友:
电压没有开启完

网友:
少电压吧 慢慢查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电感谢量了,没有短路的情况,通电测各个电感,也有正常的电压

网友:
联想有G745吗,是G475吧,电流0。2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按时序查一下供电先吧

网友:
是G475,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值都对呀,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兄弟肯定不是修笔记本 的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