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座子到那去找?

楼主(2014-06-29):
大家给看看这座子到那去找?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THINK E40主板上的屏线插座,进水以后红圈那烧糊了

网友A:
这种只能找坏板了。。

网友:
网上不可以陶?你可以找这种料板 网上可以淘到的

网友:
找块料板不就行了

网友:
嗯,只有淘料板了

网友:
这扩展坞,很少会用到,不用也罢

网友:
去网上找找,

网友:
淘宝买料板,太贵的话直接换版

网友:
找料板拆

网友B:
找不到,看图 飞线就好了啊

网友:
这种接口要找同样的板,你可以去同行那问问有没有,真不行就只能定料板,感觉让客户换板好了,费那么大劲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C:
有图纸的话 飞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只能找料板拆了

网友D:
烧的挺严重的,在网上买个一样的费板就行,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的话 飞线也是可以的

提醒了我!只是都飞线真的很难,而且不把碳化的刮干净,很难讲。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找坏板了。。

是!只能淘个找料板了,去上面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的挺严重的,在网上买个一样的费板就行,不贵

是!只能淘个找料板了,去上面拆了。

网友:
就是没有啊!找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看图 飞线就好了啊

提醒了我!只是都飞线真的很难,而且不把碳化的刮干净,很难讲。会不会成功

网友:
处了某宝,就是废品收购站找老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