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显示

楼主(2014-06-29):
有一个杂牌一体机,主板正常,用的是电视一体板,是RTD2270的接不到信号,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故障详细介绍下

网友:
有背光无信号还是无背光请详细说明!

网友:
太笼统了,电源输出正常的话,先刷程序~

网友:
只能先刷程序了

网友:
一个关键词都没透露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本机用的是通用的显示器板,现在的故障是显示器没有工作是吧,开机后感觉主机在工作,就是不亮,
维修方法:本机的驱动板是显示器和电视一起的通用板,一般都不插电源的开机键的,由于外供电的原因,容易导致此板处于待机状态,你只需找到开机键的插针,开机即可点亮,祝你成功,好了告诉我啊~

网友:
不懂  灯管亮了么 有电压输出么  驱动板有3 5V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