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yeston)GT220-TC512GD3 战神版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29):
今天客户送了三块显卡  一通电就烧了 还是同一个地方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不知道  怎么查啊

网友:
是显卡芯片吗  客户你来的时候是没有烧的   可是我一通电就烧了

网友A:
有时候杂牌电源就烧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杂牌电源就烧显卡供电部分

不是啊  是鑫谷的电源啊

网友:
烧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B:
盈通的卡,都烧到同一位置,你看是5V还是12V,的烧了,那象是5V的。那后面有大短。这里你要想到上家是不是修过。三张是你上电才烧的。这找到短路处,好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盈通的卡,都烧到同一位置,你看是5V还是12V,的烧了,那象是5V的。那后面有大短。这里你要想到上家是不是 ...

是一修的显卡

网友A:
好像是两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两个电感

是的    两个电感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