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显:故障用段时间死机 蓝屏,换系统

楼主(2014-06-29):
换系统 , 排除散热,内存 硬盘 CPU都换了还是不行,加焊显卡 显存 还是不行,最后刷 BIOS ok了。
cpu
显卡
我的新手
你这经验也写得够简单。。

网友:
用用蓝屏还有BIOS的问题的啊。学习了。

网友:
还真是不多见,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坏得故障千奇百怪啊,看来刷bios是很有惊喜的,学习了!

网友:
真是不多见,

网友:
电脑蓝屏与BIOS有关的很少啊,多谢楼主了。

网友:
手头有个G6,看电影没事。玩游戏马上蓝,还没加焊显卡。想刷个BIOS 看看。嘿嘿。不晓得是否会有京惊喜。

网友:
修得少啊这机器

网友:
这机器..用了两三年就慢得很...换系统..加内存都没什么用..

网友:
看来以后修板得先清CMOS再刷BIOS,不行以后再慢慢测量

网友:
把蓝屏代码发上来啊

网友:
不会吧,我的也是,我的刷了BIOS不行啊。楼主你刷的哪个BIOS,奉献一下,我刷刷看看啊

网友:
这也行 怎么想到的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lz测试了吗 不会过会又蓝屏吧

网友:
BIOS引起这故障的还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