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保存CMOS不开机。求大虾们指点

楼主(2014-06-29):
主板发国外了的。现在客户收到说装了CMOS电池后。键盘开机不了。流从0。014---0。001。不装CMOS电池自动上电可以。这故障一般是哪的问题啊。求各位大神支招
自动上电

网友:
南桥问题大

网友:
南桥坏得多

网友:
CRT电路,保存cmos这块,

网友:
查COMS电路这一块,不行换南桥试试

网友:
像是短路。是南桥问题啊。这问题可就大发了

网友:
南桥和开关吧 以前遇到板层过拉低vccrtc的

网友:
不想查就先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