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吧,海尔T6-C主板PR172这个电阻阻值是多 ...
各位大神帮帮忙吧,海尔T6-C主板PR172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啊,着急在线等!

楼主(2014-06-29):
谢谢各位了!
主板
zhy123
带星号的主板是没有料的,不用装啊。

网友:
100欧,但是PR172,无料不用装。
同意楼主:
5.0
lchmg10575
同意楼主: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公共点过不去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能把BIOS备份出来上传论坛可以么?我需要

网友:
这个电阻貌似没有装哦,带*的!如果装了是100欧

网友:
后面不是有写吗 100-4 就是100欧

网友:
这个电阻没装的, 直接查+VH28,

网友:
电阻没装,不用管,楼主应该把故障发上来

网友:
前段时间修道一个 升压28v拉低了, 你看下是没过隔离吗?

网友:
问题修好了 现在已经亮机了问题出在BATDIS G这个信号后面有个PQ3的管子坏了吧28V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