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ip3500提示操作员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9):
一台Canon ip3500喷墨打印机,打印时提示操作员错误!怎么解决?
客户有点急!求高手指点!谢谢啊!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忘说了!这机器开机灯下边的黄灯闪5下歇2秒,如此反复!

网友:
百度查下、就知了

网友(点评):
百度能整明白,我就不来这里磨叽了!

网友:
是不是动过打印头了?

网友A:
如果没动过打印头,废墨清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动过打印头,废墨清零试试。

有清零程序吗?上传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