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定格假死的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4-06-29):
感觉不象软件,因为重装过驱动,重装过系统,都试过了,解决不了。
把别的显卡换过来一切正常,把这个显卡换到别处一样的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就是:用着用着,画面就定住了,象死机一样,但如果等个十几秒到几十秒,又活过来了。
晕菜了。。。

网友:
显卡电容坏了

网友:
用热风吹一会儿显卡主芯片,要是好了就是主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我都是bga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但是,如果是核心故障,为什么不直接真死机,或者蓝屏,而是等一段时间还能恢复正常功能呢?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是硬盘存在问题

网友A:
你跑一次三D,如卡死,就证明主芯片,快就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跑一次三D,如卡死,就证明主芯片,快就寝了。

同意LZ 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