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维修一列

楼主(2014-06-2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75拿到机器客户就让我换主板 ,我看了下就电流就说留下来   闲来没事看了看  嘿 通病机器 就直接下了主板小电池放电 一开机器不亮  上网查了查说是EC  BIOS  然后就下载了个刷上去还是电流到0.5 想了想起怪了  因为上次遇见的是小电池  这次这两个都不行  然后就测了下电池电压2.0V  换了个3V的上去一开机器亮了    不过键盘坏了        最后问了下听说好像这款集成的主板 电池不能低于2.6  希望以后大家不要走弯路第一次发帖   忘大家捧捧场!

网友:
自己顶自己

网友:
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网友:
AMD平台好多都这样

网友:
AMD的CMOS电池会导致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

网友:
天天 修这样的 是不是好安一

网友:
AMD 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宏基的本 bios电池造成这样的比较多

网友:
碰上这样的机子   简直是秒杀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好。

网友:
涨姿势了啊……

网友:
AMD的机器,电子没电了问题多,首查的事情.......

网友:
换之前不先量量电池吗?

网友:
运气可真是好啊楼主

网友A:
我今天也刚好修了一个,也是小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真是越简单越害死人,看来,以后遇到AMD的机器,还是先检查一下钮扣电池先。

网友:
经常搞到通病就好了,呵呵

网友:
技术就是这么摸索出来的

网友:
小电池电压低于2.5V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2014-08-19):
有的电池是虚电,测量也是3v左右,其实不耐用,直接换新的最保险

网友:
是的啊,,通病啊

网友:
电池电力不足,南桥工件不正常,所以奇怪的的故障也多了

网友:
主啊,,这是amd 的还是Intel的啊,,,

网友:
这么简洁明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 楼主捡了便宜

网友:
楼主人品啊!但这机器电池怎么会消耗这么快呢,这机器也不老啊

网友:
感谢楼主提醒啊

网友:
不亮机会报警的嘛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刚好修了一个,也是小电池没有电了

学习、。。。。。。。。

网友:
有时候是很无奈的

网友(2014-12-18):
没遇到过,修也不少,都是键盘坏的

网友:
希望你是好运,别返修!桥漏电也会这样,换了一个用了几天又没电了。

网友:
此故障你可能还没有根本解决哦,因为电容漏电才引起电池坏的呢

网友:
我也遇到COMS电池电压低的

网友:
以前的F8TR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正好遇到一例,维修中---

网友:
宏基的本,如果电池电量低的话,会造成不加电

网友:
电池没电遇到很多了 现在一拆机就先测电池

网友:
你换bios电池??这机子如果是amd的就还会回来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多的

网友:
AMD系列的这个问题我也知道 可是为何我就没有碰到呢 是我命苦吗 还是咋 悲剧啊

网友:
来自: 安徽
现在好多机子要装cmos电池 才能开机

网友:
这种应该表现为跑马没复位吧

网友:
谢谢!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晓得今天才晓得些了大神

网友:
低于2.5V就会出现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