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4-06-29):
电解电容代换需要容量相等耐压相等为最佳,如不相等可以容量相近电压大于原值。
但是电解电容如何用固态电容代换呢?固态电容又如何用电解电容代换呢?

网友:
E ASDA AD A

网友A:
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我都是直接互换的,没出过什么问题,前提是容量和耐压相等或大于

原理和作用是一样的,只是介质不同而已!

网友:
容量最好接近,容量过大有时候会引起保护。
耐压高于或者等于。

网友:
我一般不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我都是直接互换的,没出过什么问题,前提是容量和耐压相等或大于

同意LZ说法

网友:
只要耐压等于或大于原耐压值,容量相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