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

楼主(2014-06-29):
插上电源线直接用电压表测量 没有电压.保险是也没断.但是就是没电.外表又没有明显的坏道.求高手指导
电源

网友:
(插上电源线直接用电压表测量 没有电压.保险是也没断.但是就是没电.外表又没有明显的坏道.求高手指导)
你都难理解,就不说别人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看了好几遍我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