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M南桥的脚位怎么找啊。

楼主(2014-06-29):
例如;别的脚位都是前边一个字母a1,后边一个数字,tm前边两个字母,ac1  表示什么玩意,找不到的脚位  急死人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什么图纸?

网友B:
下面是ABC左边是数字123 当ABC数到Y就是AA AB AC ***AY然后就是BA BB BC***BY 如此类推

网友:
不懂就拿着台式主板CPU座的数字数都有标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ABC左边是数字123 当ABC数到Y就是AA AB AC ***AY然后就是BA BB BC***BY 如此类推

同意LZ 的说法

网友C:
数啊,横坐标,竖坐标,按26个字母顺序来的,竖着是123.。。。。。

网友:
看周围的电阻

网友:
A1就是我们做BGA箭头的第一脚

网友D:
箭头一边是A到AH    一边是1到28

网友:
像读书一样   A表示几排     1表示第几个

网友D:
A1就是第一排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就是第一排第一个

呢ac1 代表什么,第一排第一个和地3排第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箭头一边是A到AH    一边是1到28

大致明白了,英文字母有26个,一排26个字母不够就用AA,代表,继续往下排。谢谢提

网友:
先找到AC是第几排如过是第5排就是第5排的第一个

网友:
还看不懂啊

网友D:
AC1     AC如果是第3排就是3排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1     AC如果是第3排就是3排第一个

但是不是啊,还有c1 呢,3排第一个,跟ac1 ,3排第一个不可能是一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啊,横坐标,竖坐标,按26个字母顺序来的,竖着是123.。。。。。

但是AC1  超出范围啊,都不知道怎么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什么图纸?

hp   nx6320   gbm的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ABC左边是数字123 当ABC数到Y就是AA AB AC ***AY然后就是BA BB BC***BY 如此类推

你的方法我试过了,这个gbm的南桥,两侧的脚位都是28个,26个英文字母数完之后就是AA,AB,就没有AC拉,多余的脚位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ABC左边是数字123 当ABC数到Y就是AA AB AC ***AY然后就是BA BB BC***BY 如此类推

所有的都是这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方法我试过了,这个gbm的南桥,两侧的脚位都是28个,26个英文字母数完之后就是AA,AB,就没有AC拉,多 ...

你不知道图纸都会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方法我试过了,这个gbm的南桥,两侧的脚位都是28个,26个英文字母数完之后就是AA,AB,就没有AC拉,多 ...

还有芯片的定义里面不是全26个字母都用知道吗  只有了20个 其他的由于像阿拉伯数字所以不用 你到底有无我教你的方法去看一下台式机的主板CPU上面的标示啊 不是图纸错了 是你不会数 ABCDEFGHJKLMNPRTUVWY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J AK AL AM AN AP AR AT AU AV AW AY

网友:
话说楼主要找这个脚位干嘛

网友F:
楼主你要看明白了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要看明白了再说啊

原来就是中间少了几个字母,a到y中间不知道少了什么字母,然后就是aa到ah,我倒着数的,然后就找到了,然后就亮机了。

网友:
AB 你就从AB那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