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29tx开机不显

楼主(2014-06-29):
板号为DAOR62MB6E1,I5 CPU,开机不显,键盘上的大小定切换灯一闪一闪。拆机测电压就有一个大电感无电压其它都有,这个是为CPU供电的,由于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图纸,猜为集显供电。桥为HM77开机有点发烫,想开始跑码后再有集显供电,是不是桥坏或者是BIOS的问题。这个机器的资料一点也没有,谁见到过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头是那个小的带针的,由于没 有这种转接头,不能用调压器,看不出电流是多少,真是好郁闷

网友:
还说一下,机器不掉电。

网友:
有电流看还可以判断下跑到哪里了

网友:
么遇到过啊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  有结果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