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这问题都没见过你,你见过吗???

楼主(2014-06-29):
能触发,能关机,触发到0.352.不掉电,不重启。测:触发后除3V和5V以外,其他所有电感无供电,已刷BIOS。已换IO,涛声依旧,这让俺怎么修啊,谁碰到过???给个思路吧!大神
续:这主板和E420一样,双胞胎,BIOS也一样

网友:
条件多给点,上传一下图纸嘛。

网友:
你看一下肉存电压的开始信有出来了吗?

网友:
  目测南桥应该发烫,换南桥

网友:
头疼死我了,谁给个思路啊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掉电的,类似aux电压没出

网友:
按时序查下供电

网友:
应该查下后极转换电压

网友:
电源芯片坏的多

网友:
找个图纸按时序好好查查    大多数触发后  先出的是内存供电

网友:
没有碰到过,按时序先量吧。楼主修好了说声。谢谢

网友A: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南桥没工作

网友B:
出发到0.352了 这么高的电流只有 3V 5V?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网友:
应该有短路了,或者其他元件不良。

网友C:
换3 5V供电芯片  这个芯片比较贵   最好还2个   以备不测最贵的时候买过60块一个

网友:
把待机芯片换掉

网友:
修电压了....这还用问

网友:
看南桥条件这些是否正常啊

网友:
随便找一个芯片,测它的开启条件成立不?不成立顺着查找,南桥坏的可能是有的.还没到bios那一步.

网友:
照时序上来说该桥发电压开启信号,查查相关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电压都没出来你换BIOS?人才来的

网友:
也许是后期短路,看下转换电压那里正常不。各大电感阻值。

网友:
按时序  看看哪个信号没出来    再找原因

网友:
网卡有么有坏   检查一下

网友:
转换电压,再就是看南桥工作条件。这两块吧。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看时序图,查查其他供电

网友:
开启S3信号还没有出来吧

网友:
加焊南桥啊

网友:
应该是有后级短路的地方,或者换个3 5v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

各大电管都不短,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发到0.352了 这么高的电流只有 3V 5V?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原件

北桥和显卡有一点点温度,感觉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3 5V供电芯片  这个芯片比较贵   最好还2个   以备不测最贵的时候买过60块一个

3v5v都正常,还需要换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先机芯片坏的多,可以一试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来查啊,这个板是哪个代工的呢?

网友:
是桥没有工作吧,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3 5v有了之后 查 RSMRST#    SLP_S3#要确定哪个电压没有,你都说了 能开能关,上到0.35,其他电压一个都没有,这我很怀疑,能上到0.35的电流,不可能只出来3  5V

网友:
应该还是通病的问题

网友:
查看开机电路的条件

网友:
   是有短路吧